楼主(2009-08-25):
1.概述
模拟量输入模块(A/D模块)是把现场连续变化的模拟信号转换成适合PLC内部处理的数字信号。输入的模拟信号经运算放大器放大后进行A/D转换,再经光电藕合器为PLC提供一定位数的数字信号。FX2N系列常用的PLC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如图所示。

模拟量输出模块(D/A模块)是将PLC处理后的数字信号转换成相应的模拟信号输出,以满足生产过程现场连续控制信号的需求。模拟信号输出接口一般由光电隔离、D/A转换、信号驱动等环节组成。

2.模拟量输入/输出单元
以三菱公司的F2-6A模块为例,来说明模拟量输入输出单元模块的有关情况。F2-6A是三菱公司F1、F2系列PLC的扩展单元,为8位4通道输入、2通道输出的模拟量输入输出单元模块。F2-6A模块与F1、F2系列PLC连接示意图如下:
3.A/D转换、D/A转换
1)模数转换(A/D)模块:将现场仪表输出的(标准)模拟量信号0-10mA、4-20mA、1-5VDC等转化为计机可以处理的数字信号数模转换(D/A)模块:将计算机内部的数字信号转化为现场仪表可以接收的标准信号4-20mA等。如:12位数字量(0-4095)→4-20mA;2047对应的转换结果:12mA。
2)A/D转换(A/D、AI)的作用。
3)D/A转换(D/A、AO)的作用。

4.几种常见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简介:
1)模拟量输入模块FX-4AD。FX-4AD为4通道12位A/D转换模块,根据外部连接方法及PLC指令,可选择电压输入或电流输入,是一种与F2-6A相比具有高精确度的输入模块。

2)热电偶温度传感器模拟量输入模块FX-4AD-TC。FX-4AD-TC是4通道热电偶温度传感器模拟量输入模块。

3)模拟量输出模块FX-2DA。FX-2DA为2通道12位D/A转换模块,每个通道可独立设置电压或电流输出。FX-2DA是一种与F2-6A相比具有高精确度的输出模块。

三菱FX2N系列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在水箱控制系统方面的应用

楼主:
下图为读取水箱温度的程序梯形图。第一行表示0号模块CH1~CH4的用计算平均值的采样数为50,第二行表示0号模块CH1的平均温度值写到D1中。

下图为读取水箱压力的程序梯形图,第一、二行表示1号模块选择了模拟输入通道1(BFM17的b0=0),并且启动A/D转换处理(BFM17的b0=0→1),第三行表示1号模块CH1(即水箱压力)经A/D转换后的数字量写到D0中。

下图为控制水箱电动调节阀开度的程序梯形图。第一、二行表示1号模块模拟输出通道(FXON-3A只有一个输出通道)启动A/D转换处理(BFM17的b2=0→1),第三行表示存储在PLC的D2寄存器中的数字量经D/A转换处理后输出与数字量等值的模拟量(在BFM16中存储在PLCD2寄存器中的数字量)。这里数字量为0-250,对应的电流输出为4mA-20mA。

楼主:
三菱FX PLC通过FROM和TO指令从2AD模块中读入原始数据

以下是三菱FX PLC通过FROM和TO指令,从2AD模块中读入原始数据并进行求平均值运算的小程序。其中D100中是原始数据,D300中是采样次数,D125中是采样总和,最后结果平均值则放在D302中.
  LD M8000
  TO K0 K17 H0 K1
  TO K0 K17 H2 K1
  FROM K0 K0 K2M300 K2
  MOV K4M300 D100
  LD M8002
  MOV K0 D125
  LD M8000
  CMP D300 K10 M380
  LD M382
  DADD D100 D125 D125
  INC D300
  LD M380
  OR M381
  DDIV D125 D300 D302
  MOV K0 D125
  MOV K0 D300

网友A:
这么好的文章,咋没加精。支持一下。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数字量和模拟量之间转换的关系和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文章,咋没加精。支持一下。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数字量和模拟量之间转换的关系和方法。
不知道是不是原创的,如果是原创的,可以注明,这样可以加分或是加精
文章中还有“F2-6A模块与F1、F2系列PLC”的例子,这个现在没人会用这个了,淘汰的老产品

不过这样的文章对于学习的人还是有一些帮助的

网友C:
很有用的资料,怎么都不顶呢?

网友D:
呵呵;
实际上FX-2DA  4DA与FX2N-2DA  4DA的分辩率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D:
目前使用的模拟量;
FX0N-3A分辩率只有8位;
FX2N-2AD  4AD  FX2N-2DA  4DA  FX2N-5A分辩率为12位;
FX2N-8AD分辩率为16位;
另外FX1N-2AD-BD及FX1N-1DA-BD分辩率也是12位;

网友E:
很不错的例子,学习一下

网友F(2013-06-22):
识别码#30和和出错码#29那段程序为什么不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