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5.5千瓦的sew私服放大器主板坏 因没有相同型号的主板  2.2千瓦的主板装上可以吗?

网友A:
你可以试下,两主板上的程序存储IC换过来, 参数要重新设置,空载下试运行看一下

网友B:
真要换的话,千万小心.
2.2代替5.5,如果不匹配。很可能烧的。危险性显而易见。
就算成功了,也建议满载测试。
安全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