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设计一个液压油泵的控制系统,要求如下:
油泵一用一备,正常使用一台,当压力低于低限值时,自动启动另外一台以保证其工作.当油压超过高限时自动停止油泵.系统油箱有低液位和极低液位开关,当液位低时停止油泵工作并报警.用s7300PLC实现.
要求:进行PLC编程:包括硬件组态和逻辑,编制完整的IO表,符号表.

网友A:
要求写的不清楚,油泵电机是否用变频器来驱动?若是,那么压力的控制可以通过压力变送器送模拟量信号给PLC的模拟模块,在程序中比较压力值。若不是,可以采用压力开关提供开关量信号来控制油泵电机的启动停止。至于液位这个简单,在程序中很容易实现。

网友B:
检测压力有压力开关,当达到某一个值时就输出高电平或高电平变低电平,这个控制其实不难,也不复杂,自己着实想一想,不要老是想着哪里有现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计一个液压油泵的控制系统,要求如下:
油泵一用一备,正常使用一台,当压力低于低限值时,自动启动另外一台以保证其工作.当油压超过高限时自动停止油泵.系统油箱有低液位和极低液位开关,当液位低时停止油泵工作并报警.用s7300PLC实现.
要求:进行PLC编程:包括硬件组态和逻辑,编制完整的IO表,符号表.
说是请指点,实际是拿来主义,将来怎么办,再说。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那个当液位低时停止油泵工作并报警怎么实现呢?是否可以用启动电机的指令加一个液位比较,低于设定的 液位时输出一个油泵复位指令?

网友D:
应该是电磁阀吧,不过这个不难,希望多动脑,知识都是自己学来的。

网友E:
你的要求好像不对,一个泵时,压力怎么会到低限呢

网友F:
程序就是几条启保停电路语句,仔细想想,这都觉的难,说明底子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