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

楼主(2009-08-26):
各位大侠好:
    现在遇到一个串行通讯的问题,我们得设备需要以菊连得方式连接三台从设备,连接头怎么弄,485线怎么弄,还有如附件图所示的话,485线的另外一头用不用单独做一个终端呢?、我是初学者,懂的特别少。希望各位大侠指教!!!万分感谢!!1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小弟吧!!谢谢啦!!!!

网友A:
直接串起来就可以了。485线的另外一头不用单独做一个终端。

楼主:
多谢!!有没有在具体一点的!!!!

网友B(2012-10-26):
有没有在具体一点的

网友C:
三台从设备的通讯口都是485并起来就可以了。另外到终端PC(我不知道终端是什么)看是RS232或USB或其他,也应当转换才行。有485/RS232;485/USB的转换器。。。,很容易买到的。(不知对不对,仅供才考)

网友D(2012-12-11):
头尾要加120欧姆的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