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6):
我厂的电机是560KW的,6kv供电,采用串电抗启动,但启动1分左右就跳闸断电,请高手帮着看看,最好能详细点,或告知相关资料~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一分是还没启动完就跳闸 还是启动完1分跳闸  建议用钳表测三相电流跟电机比较

网友B:
楼主。这个是低压电器的问题,发错地方了,呵呵,不过。可以去查一下电压稳定不,有没有尖锋,电流三相平衡不?

网友C:
把电路抟上来帮你分析,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样的控制怎么样跳闸断电!如何帮助呢?

网友D:
是不是启动电流大造成的啊,你看一下跳闸是由什么引起的,然后再想办法解决!

网友E:
晕``560KW的马达要有多大啊```

网友F:
你用的是什么起动方式。

网友G:
这么大的马达还没见过,真想见识一下啊

网友H:
楼主上哪了?看到大家的回答了么???

网友I:
“560KW的,6k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