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马达制动问题

楼主(2009-08-26):
请问下 我有一台马达7.5KW,没有刹车的所以切断其电源后起仍继续旋转大约6秒钟,严重影响运行速度,我准备安装一台变频器,没有制动电阻,请问对马达制动有效果吗?谢谢

网友A:
效果是有点,但有多大的效果就要看实际情况了

网友B:
若安装变频器,你可以把减速时间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不过千万注意时间过短,制动力矩过大的话会造成机械损坏。

网友C:
吧变频器斜坡下降时间设短一点,不过要注意,不要太短了,不然马达启动器老掉的

网友D:
变频器可以设为直流制动,要设的参数有:制动时间,制动力矩和制动频率。

网友E:
有一定效果的,可能会在2秒以内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