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鸟问题

楼主(2009-08-26):
一个变频器控制一个22KW的电机和一个变频器控制两台11KW的电机(两台电机同步)有什么区别吗,参数设置上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变频器上电机参数设置一定要是电机名牌上的数据。
我没有见过一个变频器控制两台11KW的电机(两台电机同步)。

网友B:
在参数设置上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C:
当然不一样;
2台电机不可能100%同步;
另外二台电机需要分别加热保护;

网友D:
2台电机的启动转矩大,应分别加热保护,其它都一样。

网友E:
我这样用过,参数设置基本是一样的,每台电机要加带热保护的断路器。长期工作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个变频器控制一个22KW的电机和一个变频器控制两台11KW的电机(两台电机同步)有什么区别吗,参数设置上有什么不同吗?
呵呵,问题很尖锐,理论上是这样的。两套系统一致。

但是为什么要采用2套11kW的电机,而不用一个22kW的电机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辊道控制,一个长辊道系统,要求辊道的转速同步。如果用一个电机驱动,那这颗轴可就太长了,就会产生挠度,是最远端的辊道带载能力下降了。而采用两台11kW的电机,那这棵传动轴长度就可以减长度一半。

网友G:
两台电机不能完全同步吧

网友F:
并联驱动,应该做到了电机的同步。但不是角同步,而是转速的同步。

网友H:
设置一样,但电机要加保护

网友C:
另外矢量控制的话大多变频器是不能适用于二台电机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