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告急!

楼主(2009-08-26):
我这有一台数控车床用的是 FANUC Serise oi Mate-TC 系统 现故障为 X轴正向不到位就报警 报警号为 411 SERVO 显示X轴:误差过大 请高手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当移动过程中偏差量(诊断300)超过参数1828的值时,产生此报警。

网友A:
B-63505C有解释,你问下FANUC技术部吧。再跟他们要本说明书0i-A维修。

网友A:
用低速移动,观察300诊断确认偏差量,确定1828参数没问题的话:
确认切削条件,切削量过大
确认机械负载。
确认电机绝缘状况。
我曾碰到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工作台护盖卡住引起的。一般情况下,首先考虑伺服负载(机械卡住也当做过载)。

楼主:
我的是空载的时候开快速,X轴正向开到一半就报警  反向正常

网友B:
检查下机械有没有问题?很多时候是综合因素影响的。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反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