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电机

楼主(2009-08-26):
上面的图中电机轴带动一个钢铁圆盘状物体,圆盘是静止的,想启动起来的话,所选电机应多大?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么根据负载来选择电机功率的。等等看有没有朋友上来说明一下。

网友B:
你要求的转速是多少

楼主:
就按2850r/min算就行了。或者用n表示。

楼主:
上面的负载转矩是多少?

楼主:
没有高人给讲讲吗

网友C:
我也很想知道是怎么选的,一起等高人来啊

网友D:
轴功率*1.1=电动机功率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轴功率是哪一个轴的功率?轴功率怎么算?

楼主:
和牛顿第二定律有关系。

楼主:
牛顿第二定律

网友E:
电机的额定转矩Tn=9550Pn/Nn 单位:牛/米

网友F:
若只考虑飞轮惯量,不计轴和电机惯量
J1=mr^2/2=7.8*10^3*3.14*0.4^4*0.005/2=1.57
J2=7.8*10^3*3.14*0.08^4*0.03/2=0.015
J1+J2=1.59KG.m^2
T=J*a
如果要求角加速度为3000转每分每秒,T=1.59*3000/60=79.5Nm
如果要求正常转速在1000rpm
于是得电机功率P=T*1000/9550=8.32KW
考虑传动等各方面损耗,电机约选10KW以上。
楼主还需要知道以上运算的假定条件:设备要求转速、要求加速多快。
很显然,如果要求加速为1000,那么功率也就小到了现在的3分之一

楼主:
13楼,说的感觉有道理。不过电机明显是选大了。我现在选的是2.2KW的电机,已经能满足要求。就是不知怎么来的。

网友B:
终于来高手了,谢谢13楼

网友A:
13楼能否将前面的公式注释说明一下.

网友G:
如果只根据这个图就能选择电机功率的话,那就是神了,选电机,你必须知道电机轴如何与转轴联接,是直接联在你的转盘上,还是通过其它变比,以及负载大小,如何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只根据这个图就能选择电机功率的话,那就是神了,选电机,你必须知道电机轴如何与转轴联接,是直接联在你的转盘上,还是通过其它变比,以及负载大小,如何运动,
电机轴和转轴我把它焊在一块,转盘也是焊在一块的,最简单的那种。负载就是那个圆盘。如何运动,当然是转动了。你给出全部的解答吧。先谢谢了。

楼主:
1. 因为TM-TL=(GD2/375)×(dn/dt).其实要想把圆盘转起来,就是TM要大于TL才行。系统加速的话,存在着一个动态转矩Td.并且
Td =(GD2/375)×(dn/dt)
2. 在上图中电机带动的圆盘的飞轮矩是
GD2=π×(D/2)2h×ρ×g×D2=π×(0.4/2)2×0.005×7.8×1000××0.42=0.7837kgm2
3. 假设在1分钟之内加速到2850r/min.则。
Td =(GD2/375)×(dn/dt)=(0.7837/375)×2850=5.956Nm
4. 所以P= Td×n/9550=1.77KW.
5. 考虑到电机轮很小,在这里略去不计。但是考虑到轴承的磨擦等作用。乘以系数1.2.则电机功率P=1.2×1.77=2.124KW.
6. 所以选用电机2.2KW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H:
“假设在1分钟之内加速到2850r/min,”是不是时间有点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假设在1分钟之内加速到2850r/min,”是不是时间有点太长了

有点长了,应假设在1秒中内加速到2850r/min

楼主:
1. 因为TM-TL=(GD2/375)×(dn/dt).其实要想把圆盘转起来,就是TM要大于TL才行。系统加速的话,存在着一个动态转矩Td.并且
Td =(GD2/375)×(dn/dt)
2. 在上图中电机带动的圆盘的飞轮矩是
GD2=π×(D/2)2h×ρ×D2=π×(0.4/2)2×0.005×7.8×1000××0.42=0.7837kgm2
3. 假设在1秒之内加速到2850r/min.则。
Td =(GD2/375)×(dn/dt)=(0.7837/375)×2850=5.956Nm
4. 所以P= Td×n/9550=1.77KW.
5. 考虑到电机轮很小,在这里略去不计。但是考虑到轴承的磨擦等作用。乘以系数1.2.则电机功率P=1.2×1.77=2.124KW.
6. 所以选用电机2.2KW就能满足要求。

楼主:
dn/dt,原来理解错误,应该是1秒钟内加速到速度为多少才对。注册中心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只考虑飞轮惯量,不计轴和电机惯量
J1=mr^2/2=7.8*10^3*3.14*0.4^4*0.005/2=1.57
J2=7.8*10^3*3.14*0.08^4*0.03/2=0.015

J1+J2=1.59KG.m^2

T=J*a
如果要求角加速度为3000转每分每秒,T=1.59*3000/60=79.5Nm
如果要求正常转速在1000rpm
于是得电机功率P=T*1000/9550=8.32KW

考虑传动等各方面损耗,电机约选10KW以上。

楼主还需要知道以上运算的假定条件:设备要求转速、要求加速多快。
很显然,如果要求加速为1000,那么功率也就小到了现在的3分之一
其中公式J1=mr^2/2=7.8*10^3*3.14*0.4^4*0.005/2=1.57中因系统放旋转部分质量为半径所以J1=mρ^2=7.8×1000×3.14×0.2×0.2×0.005×0.2×0.2
如果用GD^2的话,上式变成
J1=mr^2=GD^2/4g=(7.8×1000×3.14×0.2×0.2×0.005)×0.4×0.4/4×9.8

网友I:
不错,公式都出来了,收藏

网友J:
好东西啊,值得收藏哦

网友K:
选型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网友L:
呼叫高手指导

网友M:
选型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要根据自己的需要22楼说的就比较全了

网友N:
说的太好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网友P:
讨论的问题不对
各位讨论的话题,本身就存在着毛病,我来说一下,首先可以看一下《电机与拖动基础》。
   电动机总是与工作机在一起工作的,要选择电动机,就要事先知道工作机的负载大小、额定转速。电动机的转速很高,但转矩通常不大,因此在电动机和工作机之间要有减速机构,楼主所给的图中就是没有减速机构的情况,它的特点就是负载为0、转速与电机相同。
   在计算电机的输出负载时可以按照19楼所说的转动方程:T-TL=(GD2/375)×(dn/dt).计算电动机的功率时可以按照P= T×n/9550。
   楼主图中工作机与电动机同轴,因此工作机的启动速度是靠电动机来控制的,并不是说想几秒启动就能几秒启动。而电动机的启动有好多方法和注意事项。
   不用2.2KW的电机就能带动圆盘转动,具体是多少,还要看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在理想情况下,楼主所给的工作机负载TL=0,因此任何电机都可以启动。但实际TL是不等于0的,选个二三百瓦的足够了。

网友Q:
问得有点笼统啦吧

网友Q:
关键是负载性质决定的 呀

网友R:
传动比有关呀。

网友S(2009-10-17):
hehe
要2.2KW电机啊  感觉有点浪费     几百W完全能搞定   呵呵

网友T:
这个问题要考虑扭矩和转动惯量,计算很麻烦的,一般靠经验估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各位讨论的话题,本身就存在着毛病,我来说一下,首先可以看一下《电机与拖动基础》。
    电动机总是与工作机在一起工作的,要选择电动机,就要事先知道工作机的负载大小、额定转速。电动机的转速很高,但转矩通常不大,因此在电动机和工作机之间要有减速机构,楼主所给的图中就是没有减速机构的情况,它的特点就是负载为0、转速与电机相同。
    在计算电机的输出负载时可以按照19楼所说的转动方程:T-TL=(GD2/375)×(dn/dt).计算电动机的功率时可以按照P= T×n/9550。
    楼主图中工作机与电动机同轴,因此工作机的启动速度是靠电动机来控制的,并不是说想几秒启动就能几秒启动。而电动机的启动有好多方法和注意事项。
    不用2.2KW的电机就能带动圆盘转动,具体是多少,还要看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在理想情况下,楼主所给的工作机负载TL=0,因此任何电机都可以启动。但实际TL是不等于0的,选个二三百瓦的足够了。
说什么都行,说没有负载肯定是不行的。负载就是那个圆盘,并不是带其它的如水泵或是减速机构才算负载,所谓负载只要是带动的东西大到一定程度,联轴器都可以算负载,当然说得有点绝对了。但是当带动的圆盘大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不能不考虑它的存在了。这时光带动圆盘就相当于是带上了负载。

网友U(2011-03-21):
好贴,讨论的够激烈。

网友V(2013-08-11):
那些公式能解释的详细点吗

网友V:
7.8是什么东东

网友W(2022-12-13):
看不会也不影响我围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