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6):
希望通过论坛与各位成为朋友!
学无止境,学有所用

网友A:
对硬件的配置有什么要求?编程方法是根据项目的方案来的,首先应该确定控制方案。

楼主:
补充一下:此设备有一台PLC模块、一台变频器模块和电源模块。

硬件就是按照装备图纸进行装配

编程根据任务书的任务要求编写控制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此设备有一台PLC模块、一台变频器模块和电源模块。

硬件就是按照装备图纸进行装配

编程根据任务书的任务要求编写控制程序
PLC、变频器用什么牌子的?光电传感器各起什么作用?把你的控制要求写清楚具体。

楼主:
三菱FX2N
变频器FR-E500-0.75K-CHT

网友B:
直接把你的要求贴上来,回答个问题,还要去下载才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