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6):
经常在电气图中看到这个,请问是什么呢?

网友A:
接插件,连接器!

网友B:
应该是连接电线的插接件。就是通过对接来连接线缆。

网友C:
我叫它接线端子,不知道对不对,用过(2.5,4,16平方的)

网友D:
插座连接器,如航空插头

网友E:
电线的插接件

网友F:
即插即用的接插头。

网友G:
接插件,对的。

网友H:
一般在电气图上较多,在自控图纸上较少见。好像是接插件

网友I:
插座连接器

网友J:
同意楼上的

网友K:
不知道怎么解释,肯定是连接用的

网友L:
就是接插件的意思,图示:

网友M:
接插件了

网友N:
这个图如果是出现在电器一次图中就表示抽出。如抽屉柜中的抽屉。抽屉式智能开关的开关就可以抽出。

网友O:
在抽屉柜手车断路器(移动断路器)中,也应该用到此符号,是表示移动式断路器的输入铜排与抽屉柜的接插件的连接.

网友P:
接插件
我们这用的是2.5平方的
在日常最常用的是T4灯管的连接件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连接电线的插接件。就是通过对接来连接线缆。

网友R:
插件,在进口电焊机上看到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