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题目训练,请大家看看用什么样的编程方法来完成,实物图

楼主(2009-08-26):
希望通过论坛与各位成为朋友!
学无止境,学有所用

网友A:
呵呵;
你发个图片,具体是想表达什么?

楼主:
根据任务书看下实物

网友B:
看不到主要的控制东西,就一个应该是5.7寸的触摸屏看的清楚些
旁边还要配个电脑?

楼主:
我在发一张,就是按照任务书进行装备的

网友C:
有触摸屏、电脑、伺服电机

网友D:
脑袋进水了吧?就一个图能代表什么?

网友E:
是物料输送分捡装置,通过电机带动圆盘输送机将物料送到位,然后机械手将物料送到输送机,输送机转动,物料在输送带上运动,当检测装置检测到不同的物料,输送带停止,相应的气缸动作将物料推到收料装置。

网友F:
这个是个练习PLC的设备吧,不明白你问的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