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告急!

楼主(2009-08-26):
我这有一台数控车床用的是 FANUC Serise oi Mate-TC 系统 现故障为 X轴正向不到位就报警 报警号为 411 SERVO 显示X轴:误差过大 请高手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先检查X轴机械传动连接部分,看是否有间隙,然后检查驱动器和参数.

网友B:
检查丝杠联轴器是不是松动以及丝杠的间隙。

网友C:
以上提到的两点相对比较够重点了;还有一点就是考虑系统问题了
众为兴—数控专家

网友D:
机械部分卡住了,检查润滑和轴承等。

网友E:
检查机械部分   http://www.cnc-cnc.com.cn/

网友F(2009-10-07):
除了查是否有卡死现象 还可以看看编码器线和电机线有否问题

网友G:
你可以断电手盘丝杠,看机械有卡死现象吗,没有则电气问题,可以看看电机和编码器的连接,真正电气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H(2009-11-14):
如果是斜导轨,X轴电机就带制动装置,这还要检查制动电源控制是不是正常。

网友I:
若是全闭环系统,确认一下光栅尺是否有问题。
记得有一个参数,可以把误差值改大一点。
另外,将手动倍率调低一些,运转看是还出现该报警。

网友J:
一般都是编码器线或者编码器,伺服驱动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