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问题????

楼主(2009-08-26):
西门子指令中,输出Q0.0和输出M0.0有什么不同吗?,如果不同他们的应用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新手请教!!谢谢帮助!!!
(手册上面查啦没找到相关说明)

网友A:
Q0.0是实际的输出,有实际接线
M0.0是内部的,不用接线

网友B:
呵呵;一个是内部的,一个是输出;
这就是区别;

网友C:
M0.0属于内部辅助继电器,Q0.0是PLC的输出位,用于外控输出的,是要接被控对象的。

楼主:
那M0.0也可以认为是中间继电器吧,谢谢楼上几位大哥的解释!!!

网友A:
可以这样认为,和三菱的M用法可以看成相同

网友D:
楼上几位讲的非常清楚了。

网友E:
M和Q的区别,对于程序本身,区别应该不大,只不过M……不多讲了,楼上几位老大讲的太清楚。完全不给我机会  o(∩_∩)o...

网友F:
Q0.0是实际的物理地址,要在每个扫描周期结束后才输出的

网友B:
呵呵;M同样也是在扫描周期结束后才输出,除非你用中断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