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6):
谁能告诉我,用变频器对普通异步三相水泵的软启动时,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吗
水泵启停频繁,一年烧两个,想改一下。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烧两个什么?变频器?还是水泵?用变频器为什么只做软启动用呢?

网友B:
直接用变频器启动了,不就可以咯吗?还搞什么软启动?水泵要求很高?//? 看来是钱多了吧

网友C:
我也想聆听赐教。

网友D:
完全没这个必要吧!我认为你一年坏两个水泵也花不了多少钱呀,修两个电机不要六百块呀,何况电机做好保护怎会坏呀,缺相,漏电,过热所有保护加起来不到二百块。做好后两年不用看它

网友E:
水泵烧,是因为频繁的起停过载启动造成的。采用变频器,可以降低启动过载故障,延长电机寿命。如果采用恒压、恒流等闭环控制,还可以降低频繁启动的次数。延长电机寿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水泵烧,是因为频繁的起停过载启动造成的。采用变频器,可以降低启动过载故障,延长电机寿命。如果采用恒压、恒流等闭环控制,还可以降低频繁启动的次数。延长电机寿命。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G:
你原来是直接启动的话,频频繁的起停的确很容易烧电机;
如果没有调速要求,可以用软启动器;

网友H:
我们也是变频控制普通的三相电机,也带水泵,启动也比较频泛,不出现总题。

网友I:
是不是太频繁了

网友J:
首先烧电机的原因没讲清楚,第二频繁到什么程度,无法帮你解决!

网友K(2009-10-11):
你水泵扬程可能选高了,关小泵排出口阀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