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

楼主(2009-08-26):
我现在用的西门子cpu315-2dp,上电后偶然存在启动不了现象,大约5%的概论启动不了,寻求解决办法。

网友A:
启动不了的时候CPU上指示灯有没有亮红灯?

楼主:
启动不了时,指示灯为黄色 停止 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启动不了时,指示灯为黄色 停止 状态

这种问题你必须使用step7软件去连线你的PLC来读取模块诊断信息,有很多状况导致PLC进入停机状态。

网友C:
你断开输入信号看看。

网友D:
检查一下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E:
PLC停止状态。不是很了解,程序上有没有主动停止PLC的数据位。先把PLC内部数据全部清除,看这个5%是否还存在。有时候错误脉冲是会造成一些错误动作的。

网友F:
检看系统信息,或直接下载系统块OB82、85、86、100等

网友G:
你那应该是接触不好,查一下控制线路.

网友H:
呵呵;不用猜,也猜不出来;
直接连上电脑查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