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PLC和变频器做一个恒压控制系统的设计

楼主(2009-08-26):
恒压控制系统的设计:压力设定信号和压力反馈信号输入可编程控制器后,经可编程控制器内部控制程序的PID计算,输出给变频器一个转速控制信号。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则稳定在设定的数值上。而当压力降低时!传感器将这一信号送入可编程控制器内调节器经过计算后,送出一个增大压力的信号,使变频器输出频率上升,电机转速提高,压力上升。
电气控制系统原理图,电气控制系统原理图包括主电路和控制电路。

楼主:
当设备开始工作时,先起动变频控制的电机,使变频器在较小负载下启动,然后再启动工频控制的电机。工频控制电机和变频控制电机转换程序如下:

网友A:
有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中间还要通过接触器来控制马达呢``

网友B:
好像变频器与电机间不能接接触器。

网友C:
太有才了,KM2干什么用的?

网友D:
是不是工频与变频切换呀

网友E:
变频器与电机间可以用接触器,但在变频器有输出时必须保证接触器是闭合的;
楼上的图带有工频切换,如在变频器故障时,可以切换到工频下;

网友F:
我觉得FR应该连接在KM3的下端,不应该装在KM2的下端。

网友G:
FR当然要接KM2的下端了,主要是保护电机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FR当然要接KM2的下端了,主要是保护电机用的.
FR当然是用来保护电机的,我的意思是说变频器本身就具备电流限制的功能。这里的FR主要是为旁路时提供保护的。

网友H:
问一下   是不是不用PLC也可以实现上述的功能啊
压力信号直接到变频器内部PID调节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问一下   是不是不用PLC也可以实现上述的功能啊
压力信号直接到变频器内部PID调节
当然可以。

网友I:
我也觉得FR在KM3下面较好

网友J:
确实是精华文章,学习了

网友K:
横压供水不用PLC也可以,一个智能仪表,加一个压力变送器就行了

网友L:
怎么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老是搞来搞去,要找些有价值的东西!

网友M:
教学可以,实际应用恐怕要出问题啊,不够安全

网友N(2009-10-11):
看不懂,这是控制一台电机还是两台电机,一台的话不要PLC都可以啦

网友N:
工频旁路只是做手动时使用而已,用ABB510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