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ctlogix项目

楼主(2009-08-26):
请问AB LOGIX5000程序的初始化怎么做,或者做程序的初始化需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B:
你是指固件版本升级嘛?记住在升级时别断电了。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  程序的初始化运行。可以用S:FS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