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6):
心理一直有个疑问``
在公司里看到伺服马达在行走的路线上有很多的马蹄形光电传感器``觉得应该是检测位置用的`但我不明白的是伺服不就可以实现位置控制吗``那这些光电在这里主要有什么作用呢```难道是伺服回原点时需用到?

网友A:
你看下这些传感器的信号是接到什么上的

网友B:
应该是定点定位吧

楼主:
这些光电都是接到PLC上的啊 ``

网友C:
那个 是用来探测脉冲的,PLC根据脉冲来判断你四伏的位置

网友D:
plc输入的信号是 什么 是 电流吗还是电压是 多少

网友E:
呵呵;PLC输入信号根据型号不同也不太一样;
三菱FX的一般是接点信号或NPN集电极开路信号;

网友F:
既然是接到PLC上的,看一下PLC程序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G:
是用于原点和限位的吧

网友H:
呵呵
上面说的没错啊

网友I(2009-11-03):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J:
伺服电机本身就带有脉冲的.I/O检知,你说的可能是热补偿,都是确保行走位置修正的.

网友K:
位置检测吧

网友L(2009-12-05):
PLC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类型要根据PLC的具体型号来定

网友M:
明显是限位 或者定位传感器 不过也要根据程序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