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

楼主(2009-08-26):
我有两个光电开关型号是;NPN型 常闭 300MA  DC6--36V 只是型号上一个字母不一样                    E3F-DS10N2    E3F-DS10P2   请问N2  P2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A:
说明书上有..
找个说明书吧

网友B:
是什么牌子的,N2一般是指NPN型闭点输出。

网友C:
E3F-DS10N2     NPN NC
不太清楚

网友D:
觉得应该一个是NPN另一个是PNP

网友E:
应该是NPN和PNP的区别吧

网友F:
最大检测距离(SN):0.6mm----60mm
例如: Ø3、M4: SN=0.6mm,0.8mm       Ø4、M5:    SN=0.8mm,1mm,1.5mm
Ø6.5、M8:SN=1mm---6mm         M12: SN=2mm---10mm
M18:    SN=5mm---20mm           M30:SN=10mm—40mm
Q系列:Q8 Q12 Q16 Q18 Q25 Q30 Q40(其中五向头方形)最长检测距离60mm
特性:超小型化产品;长/短距离检测;抗电磁场干扰式;能检测铁和检测除铁以外的任何金属;不锈钢一体化封装(防碰撞式);高精度线性模拟量开关;防水防油检测非金属电容式开关;测高速齿轮速度开关响应频率可达500KHZ;加速度传感器;
耐高温开关(110度)性价比高;耐压力型接近开关(最大500 bar,800米水深下正常工作);电感式接近开关:Q系列小方形体积:20*8*7.4mm、27*10*6mm、23*8*8mm、30*18*10、30*18*18、36*18*18、40*25*25、52*30*30分好多种等等
所有接近开关频率高,重复精度小于1%,型号齐全,在进口品牌中价格占优势。
二 光电开关(FR系列)圆柱形   光电开关检测物体没有盲区,防水灵敏度高、质量可靠。
    1.对射式:   M8:SN=80mm ,150mm      M12: SN=5.2m       M18: SN=15m
2.漫反射式: M12:SN=200mm          M18: SN=500mm, 150mm
3.反射式:    M12:SN=2m,1m           M18:SN=3m,1m(反射式都带晶体管输出)
三 光电开关(FU31/FS50系列)方形大小两种
1.     漫反射式:SN=10--400mm, 20mm—1m ,20mm—1.8m, 30mm—2m,最远可达3米(FS50)
      可选继电器输出
2.     漫反射式:SN=110mm, 350mm ,800(FU31)
3.     反射板式:SN=10m(带继电器)     SN=6m(带滤光片) (FS50)
4.     反射板式:SN=0.1-4m,0.1-2m,0.1-0.7m (FU31)
5.     对射式:   SN=20m,最远可达40米(FS50)
6.     对射式:   SN=5m,10m(FU31)
红外线漫反射光电开关最远可达3米,对射式可达40米。
四 光纤传感器       最小探针可做到Ø1mm
新推出安全光幕,性价比高。(光束间距20mm,光束数目从8-32不等)
有需要的可随时联系我,
邮箱:3642liuling@163.com    QQ:12204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