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6):
涂装烘烤箱电箱测出的点压只有100V左右,但加热管和传送带却能正常工作,几个搅拌风扇马达在开起后烧坏了!
查看总电源正常,电源到烤箱电箱后经只有100V左右!!!
问下是什么原因!
知道请告知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有没有虚接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是开关输出侧的电压正常的话到设备后就不正常了?
看一下是不是电源线的问题

网友C:
应该是有断相的地方

网友D:
应该是缺相运行了,哪里虚接了,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E:
不明白楼主在讲什么,烤箱使用单相220的吧,请问你的100V是从哪里测出来的,交流还是直流。如果220的输入电压,只经过电缆,到了烤箱输入端,并且输入端没任何负载就变成了100V左右,则可能是电缆线断股,我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断股后380V的电压只有70V左右。换掉电缆就OK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请详细说明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明白楼主在讲什么,烤箱使用单相220的吧,请问你的100V是从哪里测出来的,交流还是直流。如果220的输入电压,只经过电缆,到了烤箱输入端,并且输入端没任何负载就变成了100V左右,则可能是电缆线断股,我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断股后380V的电压只有70V左右。换掉电缆就OK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请详细说明情况。
试过了  在没负载情况下 电压正常!!!
但只要开使用电压就会不够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F:
换根输电线试试,查一下有没有虚接的情况

网友G:
是不是线段了

网友H:
看上去像是电缆虚接了

网友I:
接触不好,,但带不了负荷.换根输电线试试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明白楼主在讲什么,烤箱使用单相220的吧,请问你的100V是从哪里测出来的,交流还是直流。如果220的输入电压,只经过电缆,到了烤箱输入端,并且输入端没任何负载就变成了100V左右,则可能是电缆线断股,我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断股后380V的电压只有70V左右。换掉电缆就OK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请详细说明情况。
试过了  在没负载情况下 电压正常!!!
但只要开使用电压就会不够是什么原因呢?
这种情况应当是接头有虚接的,接触电阻大,有负载时造成压降过大,将接头的地方接紧以减少接触电阻.

楼主:
电脑坏了几天没上!!!
原因找到了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