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6):
  20*10矩阵型面板,一共200pin独立的端子

  也就是200个pin的导通检测,如果不考虑单片机

  用PLC,如何才能最省输入点数呢?

  请各位前辈不吝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

     刚在查看永宏FBs-32DGI 指拨开关输入模块,是否能用在这样的情况下

               再次感谢各位大大

网友A:
加一个编码模块, 能省线, 用10个点左右就够了, 编码模块得用几十元.

网友A:
指拨开关不能用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编码模块, 能省线, 用10个点左右就够了, 编码模块得用几十元.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请问能详细说明这种编码模块吗?

  另外这200个点是同一时间导通,是否适用这种情况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编码模块, 能省线, 用10个点左右就够了, 编码模块得用几十元.
哪家的PLC还有专门的编码模块

楼主:
是的,刚我仔细读了指拨开关的操作手册,正如您说的那样。

网友C:
呵呵;如果用矩阵,还要考虑PLC如何处理;

网友D:
telephone theroy!x=10,Y=20

网友E:
编码模块和PLC能对接吗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回答.開新帖繼續請教這個問題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213574&replyid=1228855#1228855

网友F:
16点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