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

楼主(2009-08-26):
各位电工师傅们请问一下电动机星型接法和电动机三角型接法、电流的算法是不是一样的呀???有知道的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不一样。
星形连接时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三角形连接时线电流等于1.732倍的相电流。

楼主:
一个电动机10kw星型、一个电动机10kw三角型、两个电动机电流各是多少???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电动机10kw星型、一个电动机10kw三角型、两个电动机电流各是多少???谢谢
可以看电机铭牌

网友C:
一个电动机10kw星型时:线电流20/3(A),
一个电动机10kw三角型时:线电流20(A)。

网友D:
电动机4KW以下时都采用星形接法、4KW及以上的采用三角形接法。如果你把星形接法的电动机接成三角形的话,每相绕组的电压由相电压变成线电压,电流会加大而烧坏电机。如果把三角形接法的接成星形长时间运行的话,因电动机电压由380V变成220V,电机会因电压不足,在功率不变的情况下,电流也会加大而烧坏电机。

网友E:
公式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
星形连接时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三角形连接时线电流等于1.732倍的相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