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问题

楼主(2009-08-26):
钢结构厂房,面积在1400平方米左右,采用怎样的防雷装置和措施???大家踊跃发言啊

网友A:
装避雷网

网友B:
在顶上装上避雷针。

网友C:
感觉应在建筑四周单独装设避雷针。另外还要看是不是雷区?厂房的爆炸等级是多少?

网友D:
避雷网好些吧

网友E:
你单位是不是雷电区,是的话用避雷带,不是的话用避雷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避雷网好些吧

网友G:
关于防雷。有两种方法。一是引雷。二是消雷。一般都是采用引雷。就是使用辟雷针。如果要求高就建议使用消雷器。81年我们就在怀化石油库安装了两座消雷器。效果很好。消雷器能使雷击在一定范围内不发生。保护用电设备。

网友H:
钢架结构本身不是防雷的吗?一般情况下钢架结构本身就与大地联接。个人认为应该有防雷作用,除非常防雷要求特别高。

网友G:
9楼的说法没错。但钢结构的接地电阻不能大于1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