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6):
我水利发电站一台75KW的发电机,额定电流135A,请教各位用DW10系列的额定电流200A的开关可以用吗。

网友A:
最好是250A的。

网友B:
我最近也做了一台75KW的电机,选的就是250A的断路器

网友C:
用250安的

网友D:
问一下大家,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

用160的不就行了么      不是每个开关都有瞬间过流的能力的嘛

网友E:
DW10是淘汰产品,国家明令禁止的。
你可已选DZ20-225/33002  额定电流160A。当然开关要选正品的。

网友F:
同意6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