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6):
原来是F940的 触摸屏
准备用GT1055来替换
原来F940的里面有报警的 那一部分
(比如M0 通  出现报警画面3)
在新的GT1055里面如何实现?
看手册也没找到
请教方法,谢谢!

网友A:
好像现在GT2的编程软件里没这个功能

网友B:
页面的跳转应该是通过PLC指令完成的哇

网友B:
[MOV K* D0]吧,k*代表所需跳转的页面。即GOT画面标示号

网友C:
F940可以直接在GOT上完成这个功能;
GT10的你可以用楼上的方法在PLC内实际;

网友B:
4楼说的那个功能是GOT上编辑的画面跳转,基本画面切换。
具体操作方法:打开GOT,选择 对象→开关→后面的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只是跳转的话,选择画面切换开关即可。然后双击该开关,属性,输入具体画面号即可。

网友D:
还是有这功能的,在使用前要在软件中设置,基本画面的地址为PLC地址,因为软件中默认的是屏中的地址

网友D:
6楼的是常用的方式,是通过屏中的元件直接做,但不是楼主想要的,楼主要的是通过PLC程序控制屏的画面跳转

网友B:
那应该是我在4楼上说的这个方法来做的吧,这个型号的的没用过,900的,和11系列的用过,不过自动跳转属于GOT最基本的功能,要是连这个都做不到……
肯定有办法的。11系列的GOT就是用指令【MOV K* D0】实现的。

网友D:
4楼的方法是对的,就是要在软件中设置下D0或是其它PLC的地址,因为软件默认的不是这地址,是GD100,触摸屏中的地址,这个PLC写不了

网友B:
打开GOT,调出视图→工作区。
公共设置→系统环境,在右边窗口双击第五个子项“画面切换”,
第一项就是画面切换软元件地址。
应该没错。

网友D:
就是这里了

网友B:
中文版的

楼主:
看来只能用这个方法了
还得去客户现场增加PLC程序
比较麻烦
三菱的产品 软件也做的不是很好
需要提高的也有很多

网友D:
这个方法不好用吗,简单、好理解,易操作
那你想要的方法是什么
软件不好,可能用的不熟吧,看到过日本三菱人做过一些很复杂的样例,甚至用编程软件做出小游戏出来在屏上玩

网友B:
还是要看接触的是不是够多,同样一个两位数乘法运算,心算,珠算,计算器算,哪个最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看接触的是不是够多,同样一个两位数乘法运算,心算,珠算,计算器算,哪个最快。

楼主:
不是熟悉不熟悉的问题
换个触摸屏
还需要改PLC程序
是不方便而已
没必要崇拜品牌
每种产品都有缺点

网友E:
厂家在升级屏幕的时候不是很人性化,西门子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呵呵;用触摸屏及PLC可以做成贪吃蛇的游戏;

网友F:
你弄的是报警,还用这个方法应该可以吧

网友G:
用页面转换来报警也有不好的一面,如果要自动复位时,会增加较多程式,可以用显示字符的方式来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