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丝

楼主(2009-08-26):
为什么电热丝每天都断呢。我公司有二台设备是用800W的电热丝发热工作的。最近电热丝老烧断。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质量不过关。

网友B:
测量一下工作电压,是否偏高。不过要是电热丝质量好点,肯定没这么容易烧的。
要是质量本身就勉强,再加上输入电压过高……
给电热丝降压试试,不过这样会影响电热丝发热效果。

网友C:
电热丝烧断是在接头处还是在中间?电热丝上是否掉有杂物在上面?接头是否接触不良?再就是质量的问题。

网友D:
估计是质量问题吧,我记得我们用的是一个叫钢花的牌子的。1000W的用好几年。我可不是做广告啊。呵呵

网友B:
4楼讲的有道理,如果电热丝存在短路情况,是很容易造成烧坏的状况的。检查一下电热丝周围的绝缘环境。

网友E:
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F:
质量再不好,也不能天天断啊
看看电压,电路情况了

网友G:
k要看断在什么部位了,接头的地方接触不好也会老是烧的

网友H:
看看俩根电热丝阻值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