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MRON PLC做一个三相异步电动机Y—△启动控制系统

楼主(2009-08-26):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Y—△启动控制线路和控制程序如图所示。
按启动按钮,Y形降压起动,经延时若干秒后,电动机转换为△形正常运转,此时电动机为正常运转。按动停止按钮,电动机停止运转。

网友A:
这个成本很高吧

网友B:
作为PLC编程练习可以,实际使用成本较高,可以用单片机做一个。

网友C:
梯形图第一行0.00应为常闭吧?

网友D:
停止是什么开关啊?同时也要互硕啊

网友E:
是一个简单的练习程序了

网友F(2009-10-24):
引用4楼的帖子:
'梯形图第一行0.00应为常闭吧?"
不对。外部的停止开关是常闭,以就是平时都是有输入的,梯形图里面就得是常开。不然启动不了。我是初学,一起讨论。

网友G:
我认为停止按钮还是按常闭做比较好,用常开设计的话,停止按钮坏了的话你停不了机器很危险的。

网友H:
8楼的兄台,你用的是三菱的编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8楼的兄台,你用的是三菱的编程吧!
是的,是GX Developer8.5加仿真!

网友I:
使用PLC做也太奢侈了吧

网友J(2010-03-06):
8楼的程序好像是错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