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7):
各位老大
   小弟准备装修新房想自己解决电路的铺设,小弟对电路也略懂一二。
可如果有个什么软件的话.......
请问哪位老大有相关的软件?谢谢!.................

网友A:
家用电路还需要软件?请问你用软件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没做过家庭电路设计,不过理论上应该主要考虑电缆容量。还有对自己家各种电气设备的分布,功率值,要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规划的好,以后省下好几个拖线板的钱。
还有就是双联开关,多联开关的布线。双联一般懂点的人应该知道。3联一般用不到,可能只有在主卧里可能用到,进门一个,床左右各一个。

楼主:
老大是内行,您说的我都想清楚,外雇电工我怕弄不好。要是有个软件就方便多了
家的室内设计也是我自己在网上下的软件规划的图。
就是电路我不敢瞎弄,就如您所说....电缆容量....功率对于小弟复杂得很

网友B:
好像没什么这方面的软件

网友C:
装修水电很重要,这是隐蔽工程,还是找个专业点的,顺便你也可以学点东西.

网友D:
就是一些电线的布置,开关的选用,应该不用什么软件的吧

网友E:
还是请人搞吧,你个外行根本搞不清的.家庭装修看似简单,其实学问也大了,没经验的人搞出来以后使用要后悔的.

网友F:
没有这软件。你要做的话最好请个懂行的做,否则有得你后悔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还是请人搞吧,你个外行根本搞不清的.家庭装修看似简单,其实学问也大了,没经验的人搞出来以后使用要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