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7):
  零序电流互感器使用范围更广泛,不仅适应电磁型继电保护,还能适应电子和微机保护装置,用户可根据系统的运行方式,中性点有效接地或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的不同,选用相应的零序电流互感器 。

  零序电流互感器在电力系统产生零序接地电流时与继电保护装置与信号配合使用,使装置元件动作,实现保护或监控。 DH—LJ系列零序电流互感器使电缆型,采用ABS工程塑料外壳,树脂浇注成全密封,绝缘性能好,外形美观。具有灵敏度高,线性度好,运行可靠,安装方便等特点。器性能优于一般的零序电流互感器,使用范围更广泛,不仅适应电磁型继电保护,还能适应电子和微机保护装置,用户可根据系统的运行方式,中性点有效接地或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的不同,选用相应的零序电流互感器。

  原理:零序电流保护的基本原理是基于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流入电路中任一节点的复电流的代数和等于零。在线路与电气设备正常的情况下,各相电流的矢量和等于零,因此,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绕组无信号输出,执行元件不动作。当发生接地故障时的各相电流的矢量和不为零,故障电流使零序电流互感器的环形铁芯中产生磁通,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感应电压使执行元件动作,带动脱扣装置,切换供电网络,达到接地故障保护的目的。

  可在三相线路上各装一个电流互感器,或让三相导线一起穿过一零序电流互感器,也可在中性线N上安装一个零序电流互感器,利用其来检测三相的电流矢量和。

网友A:
挺有用的,顶一下

网友B: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电流回路中,任何一个节点,其流入的电流和流出点的电流相等。
复电流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