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断电保持

楼主(2009-08-27):
S7-200断电保持继电器是哪几个啊,第一次用谢谢

网友A:
S7-200断电保持继电器不是固定的,你要在系统块里自己设定的。

楼主:
可以教我下怎么设置吗?谢谢

网友B:
点击系统块,里面有一个断电保护这个选项,点开就可以选择,要断电保护的存储区就可以了

网友C:
没有相关说明书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相关说明书吗
打开你的STEP 7 MicroWIN软件,点击系统块,在弹出的对话框左边,找到断电数据项,点击后会出现断电数据保持项的画面,在范围0-5中你找到范围5,根据你的需要设置需要断电保持的数据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相关说明书吗
软件的帮助里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