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配电箱值多少钱?

楼主(2009-08-27):
大家看下这个配电箱值多少钱?
请看图。
大家看下这个配电箱能值多少钱?
下雨的时候偶尔绿灯会跳到红灯,下面的线路中是有短路还是漏电情况?但下面的三个开关不跳。

网友A:
自己买材料制作的话800左右,如果买成品的话估计要2000左右

网友B:
可能是漏电。
这个不叫配电箱,应该叫配电柜(GGD标准柜)。具体价格是要根据你所选择什么牌子的器件来计算的,不好说。

网友C:
不清楚,我看见很粗的电缆线就发憷。

网友D:
GGD铁柜(包括内装支架):1500左右
DZ10-315A塑料外壳式断路器3台:300左右×3=900
DW15-630万能断路器:1000左右
电流表、电压表、灯、转换开关:200左右
总计:成本价3600元左右

网友D:
下雨的时候偶尔绿灯会跳到红灯,下面的线路中是有短路还是漏电情况?但下面的三个开关不跳。
应该是电压不稳或启动时电流大,DW15的欠压线圈或过流脱扣器的保护跳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GGD铁柜(包括内装支架):1500左右
DZ10-315A塑料外壳式断路器3台:300左右×3=900
DW15-630万能断路器:1000左右
电流表、电压表、灯、转换开关:200左右
总计:成本价3600元左右
还需加上1\隔离开关.2\电度表.3\CT.4\组装费.总价在4500左右吧

网友F:
楼上两位看来是专业做柜的人员了, 知道的这么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GGD铁柜(包括内装支架):1500左右
DZ10-315A塑料外壳式断路器3台:300左右×3=900
DW15-630万能断路器:1000左右
电流表、电压表、灯、转换开关:200左右
总计:成本价3600元左右
铜排和电缆呢?你不可能就只买这么多吧。若不是自己做的话还有工费和运费呢?
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网友G:
7楼的价格差不多 还有柜子的价格...大约在5千左右这个价格只是用国产的. 用进口的可能要翻倍

网友H:
那全加起来可能要6000 了

网友I:
4000-5000之间

网友J:
估计市场售价12000元

网友D:
还有互感器3只得120元。

网友K:
具体价格是要根据器件来计算

网友L:
引用 网友G:
7楼的价格差不多 还有柜子的价格...大约在5千左右这个价格只是用国产的. 用进口的可能要翻倍
说的中肯,还有别漏了倒开关。
市场价一般在6000元啦

网友M:
用进口的可能翻一翻

网友N:
6500块

光 GGD 柜体就很贵滴

楼主:
收了12000,看来被黑了。

网友O:
自己组装约5000元,到开关厂买可能要10000元,到供电局买至少12000元以上。

网友D:
说实话这柜组装完毕,真正的成本价得达到6000元左右,再加上连接电缆、工资、税收、运费得达到8000元,收你10000到12000元很正常。

网友P:
电度表,互感器,还要加上开票的钱,除非成批,单个的话没有6000是做不了的

网友Q:
自己做K5-K6能做的好了,如是向市场买差不多K8-K9,如果是向供电局购买最起码要1万五

楼主:
不是供电局直接做的,是找供电局的人私下弄的。个人也么贵。。。。

网友E:
做过7只500KW低压水轮发电机控制柜,DW15-1200A空开,1500A隔离开关,三只1000A/5A的CT,二只400V/100V-40VA的PT,交流电流表三只,交流电压表一只,直流电压表一只,直流电流表一只,有功功率表一只,无功功率表一只,频率表一只,三只过流继电器,一只过压继电器,一只时间继电器,5只中间继电器,Z-2同期装置一块.避雷器三只,还有接触器4组,指示灯、转换开关、按扭、熔断器、光字牌、端子牌、连接线等等若干。每块总价35000,每块屏设计组装费有4500左右。

网友R:
大概是在1W5的样子,自己做的话要少一点

网友S:
成品我们这可能要5000以上了

网友T:
应该在三千多一点,不是很贵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D:
GGD铁柜(包括内装支架):1500左右
DZ10-315A塑料外壳式断路器3台:300左右×3=900
DW15-630万能断路器:1000左右
电流表、电压表、灯、转换开关:200左右
总计:成本价3600元左右

有销路啵??

合伙做生意!!

网友U:
4只表20*4=80
3只100A空开85*3=255
断路器500
电能表120
柜体500
万能转换15
互感17*3=51
铜排+线200
指示灯3*3=9
安装费500/台

总共2200元,我这里可以装。

不过说实话,这个柜子太他妈的垃圾了

网友U:
这样的配电柜也能卖出钱来,真的要命!!!!!!!!!!

网友U: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这柜组装完毕,真正的成本价得达到6000元左右,再加上连接电缆、工资、税收、运费得达到8000元,收你10000到12000元很正常。

你去抢把你!!!12000元。打劫呀你

网友U:
这种柜子我这里定做不会超过3000,而且绝对比你们的正规!!

要配电柜的可以和我联系,配件也可以发。

什么品牌都有,正泰、德力西、施奈德、长城。。。。

浙江乐清市柳市电器城。qq815954550

网友L:
楼上的兄弟,你卖3000元,人家担心你的质量。一个DW15的正泰或德力西就要一千多,你的500元,大概是家庭工厂组装的?如果比正泰或德力西还便宜的,估计质量不会好到哪儿去。
柜架500元离谱的便宜,估计制造厂的成本还不够,别告诉我你的板材1mm不到,人家都是2mm的,立柱2.5mm,冷轧板。

网友L:
电度表:杭州西子180元,呵呵。温州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正规厂,其他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D:
34楼说的有理,3000元买个柜和DW15就差不多。

网友V:
瀑布汗。。。。我们这里GGD标注柜子也要2200呢

网友W:
低于5000元,一般一敢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L:
楼上的兄弟,你卖3000元,人家担心你的质量。一个DW15的正泰或德力西就要一千多,你的500元,大概是家庭工厂组装的?如果比正泰或德力西还便宜的,估计质量不会好到哪儿去。
柜架500元离谱的便宜,估计制造厂的成本还不够,别告诉我你的板材1mm不到,人家都是2mm的,立柱2.5mm,冷轧板。

我的店面就在正泰对面,你比我清楚??

网友U:
引用 网友L:
楼上的兄弟,你卖3000元,人家担心你的质量。一个DW15的正泰或德力西就要一千多,你的500元,大概是家庭工厂组装的?如果比正泰或德力西还便宜的,估计质量不会好到哪儿去。
柜架500元离谱的便宜,估计制造厂的成本还不够,别告诉我你的板材1mm不到,人家都是2mm的,立柱2.5mm,冷轧板。

正泰的市场零售价上浮70%,你知道吗。我们拿批发价。还有你的柜子要2mm厚吗,抗12级地震,还是抗大炮轰??华立的电表120,华立很差吗,看看有几家不是华立。哈哈。柜子吗,“万电”、“万控”,去百度里看一下吧。

网友L:
正泰的市场零售价上浮70%,你知道吗。我们拿批发价。还有你的柜子要2mm厚吗,抗12级地震,还是抗大炮轰??华立的电表120,华立很差吗,看看有几家不是华立。哈哈。柜子吗,“万电”、“万控”,去百度里看一下吧。
这厮兀自唠叨不休,你的箱体只是不入流的。莫非正泰是你亲人开的?如果是的话500元一台我是相信的,否则就是屁话。

网友X:
GGD铁柜(包括内装支架):1500左右
DZ10-315A塑料外壳式断路器3台:300左右×3=900
DW15-630万能断路器:1000左右
电流表、电压表、灯、转换开关:200左右
总计:成本价3600元左右还需加上1\隔离开关.2\电度表.3\CT.4\组装费.总价在4500左右吧电缆,熔断器,互感器,组装费6000元

网友M:
刚刚去了一趟乐清,才知道电器元件有多便宜,在那边我相信3000大洋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Y:
要是我购买   这样的 配电屏的价位论重量。和废铁价位差不多!!!!说真的  看那上面的布线,接线工艺  简直不敢恭维!!!!

网友Y:
顺便请教各位     上面配电屏内部安装开关和母线用的 网孔槽钢的标准名称是什么?型号是如何划分的 !!

网友Z:
争论的够热闹的。从争论中我倒了解我不少知识。不错

网友AA:
要是用我们公司的话,正泰的DW15-630的万能式的2600,DZ20Y-225型断路器每186,HD13-600的刀开关是428,电度表156,小元件共150,壳体1600,工费100元,排线共200元,省内是这样,1年内免费换埙坏元件,终生维护,送货到家。

网友AA:
看卖给谁,还要看是谁卖,什么都是自己买东西装要4500,看你会买不这是最低了,要是在我公司买的话7000元,公司要赚一些吗,我们公司买材料还要便宜一些。

网友AB:
做工太差!以后可找我做!!!

网友AC(2009-10-12):
那个给4000我卖他 最多35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