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示表示什么呢?

楼主(2009-08-27):
在变电站的远动化范围图上看见这个图标,那个箭头听坛友们说是插接件,那么中间的是什么呢?

网友A:
不是国标吧,还有这样的东西

网友B:
功率电阻

网友C:
看看图旁边有没有文字说明

网友D:
可能是熔断器,不注意搞错了。

网友E:
应该是手车隔离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