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的小问题

楼主(2009-08-27):
最近一台风扇(单相的)开关打到档位后不转,非的等上十来分钟才能转起来,我想是不是启动电容不好了?大家说说看

网友A:
手转动风扇,如果费力,那么给轴承加油。

如果不费力,那么启动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B:
请给轴套加油

轻质机油

网友C:
应该是没有加油造成的

网友D:
按2楼说得办应该能解决。

网友E:
你那个是少油,机油干涸有粘性,几分钟后电机发热油溶化电机就转了。当然也不排除电容老化。

网友F:
按2楼说得办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手转动风扇,如果费力,那么给轴承加油。

如果不费力,那么启动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H:
启动电容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手转动风扇,如果费力,那么给轴承加油。

如果不费力,那么启动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J:
不是启动电容的问题,就是轴承的问题了

网友K:
应该是油干了
拆下来用柴油洗下然后再加油
这种情况电容坏的几率不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