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7):
功率范围1000W-1500W的伺服用到哪些数控设备上????谢谢各位大虾 !!

网友A:
不知楼主问这个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
做这个范围伺服电机的

网友B:
楼主还是到现场多看看

网友C:
数控设备上的伺服电机都是按扭矩选择,1000W的电机大概合3NM(额定的),这样小扭矩的电机一般应用在一些小型数控车、雕刻机等数控设备。

网友D:
要看机械负载大小!

网友E:
数控设备都可以用啊 就看负载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