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串口解决方案

楼主(2009-08-27):
我门单位有台测量电厂烟气中O2,CO等几种气体含量的仪器。想将它们的测量信号引入FLUKE采集仪中进行数据自动采集。但采集仪上每个通道是两个接线柱。分别为H和L(好象是高低电平格式),而25针模拟信号每个针输出为:
(见附件)

请问采集仪和这个25针串口怎么接呀?谢谢啦!

楼主:
上面的附件看不到,现在我重新发下。
我门单位有台测量电厂烟气中O2,CO等几种气体含量的仪器。想将它们的测量信号引入到FLUKE采集仪中进行数据自动采集。但采集仪上每个通道是两个接线柱。分别为H和L(好象是高低电平格式),而25针模拟信号每个针输出为:
1——±11VDC( burden > 2KΩ),output1
2——±22mA,( burden 500Ω),output1
3——±11VDC( burden > 2KΩ),output2
4——±22mA,( burden 500Ω),output2
5——⊥(V DC),outputs 1+2
6——⊥(m A),outputs 1+2
7——±11VDC( burden > 2KΩ),output3 (option)
8——±22mA,( burden 500Ω),output3 (option)
9——±11VDC( burden > 2KΩ),output4 (option)
10——±22mA,( burden 500Ω),output4 (option)
11——⊥(V DC),outputs 3+4 (option)
12——⊥(m A),outputs 3+4 (option)
13——FE
14——±11VDC( burden > 2KΩ),output5 (option)
15——±22mA,( burden 500Ω),output5 (option)
16——±11VDC( burden > 2KΩ),output6 (option)
17——±22mA,( burden 500Ω),output6 (option)
18——⊥(V DC),outputs 5+6 (option)
19——⊥(m A),outputs 5+6 (option)
20——±11VDC( burden > 2KΩ),output7 (option)
21——±22mA,( burden 500Ω),output7 (option)
22——±11VDC( burden > 2KΩ),output8 (option)
23——±22mA,( burden 500Ω),output8 (option)
24——⊥(V DC),outputs 7+8 (option)
25——⊥(m A),outputs 7+8 (option)
25针模拟信号是来自测量气体含量仪器的.请问采集仪和这个25针串口怎么接呀?谢谢啦!

网友A:
可以咨询你们公司的供应商啊!

网友B:
H,L好象是CAN接口哦。找原设备资料吧,在这里发帖子也不一定找到的。

网友C(2009-10-06):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感觉就是8通道模拟量输入,并且有电压信号/电流信号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