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7):
望高手指点下:
最后输出的数据求平均值怎么做?
比如我1秒钟采集到100个数据 我如何求这100个数据的平均值?
有没有精通西门子的高手指点下,搞不懂啊 图

楼主:
发张图 最后FW4T求平均值怎么求?

网友A:
累加你100个采集数,然后除以100不就是平均值?

如果是100个地址不同且地址连续的数,请使用间接寻址。
如果是采集同一个地址值100次,请直接使用累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累加你100个采集数,然后除以100不就是平均值?

如果是100个地址不同且地址连续的数,请使用间接寻址。
如果是采集同一个地址值100次,请直接使用累加。
一般在编程的时候定义要采集的数都是使用连续的地址,或同一地址的多次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