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7):
380KW线绕电机启动用频敏变阻器串转子启动可不可以?启动完毕用接触器短接电流多大选多大的接触器?除了用频敏电阻器启动还有什么办法(请不要说软启动这个都知道价格很贵)?380KW电机用400KVA变压器做电源能不能行?
电压380V

网友A:
其他的不知道。。但是400KVA的变压器是肯定不行的
380KW电机大概是760A电流
400KVA的变压器大概是560安得额定电流。(100KVA大概是140A的额定电流)
如果不对请大家指出

网友B:
380KW线绕电机启动用频敏变阻器串转子启动是可以的。接触器。。。。忘记多少了。只记得90kw的是400A用630A的接触器短接。其余的和楼上说的一样

网友C:
可以用频敏变阻器启动,接触器,选1000A的,CJ40.
变压器要500KV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频敏变阻器启动,接触器,选1000A的,CJ40.
变压器要500KVA
支持这种选择,最好再加个6x30Kvar的电容柜来提高运行时的功率因素。

网友E:
用液体启动柜比较好,开关选DW15断路器1000A的,短接开关选CJ20-630的接触器

网友F:
你的这个电机电压是多少?

网友G:
380KW的电机如不是满负荷的话应该能用。

网友H:
1、转子串频敏变阻器很好,并且可以与油浸变阻器或是液体变阻器等等并联启动,大大减小启动电流,特别是在电压低的情况下,容易启动成功

2、短路开关建议选用万能断路器  1500A  不容易坏

3、油浸变阻器 【手动】 相当好用,与频敏变阻器并联启动,效果好【水泥厂早期设备就是如此】

4、400 的变压器肯定不行! 建议用630以上的,最好是800 - - 1000 或是1250的

楼主:
这么大电机用什么做过流保护?热继电器有这么大的吗??请高手给出一套方案!(整套都需要的电器设备和电流大小)谢谢

网友F:
电压380V.这么大的电机不合适。应该用高压。保护起来方便些。

网友I:
用分流器,接小热继电器即可

网友B:
呵呵,用电流互感器加电流继电器,计算一下比例就行了,不过最好还是用电机保护器。

楼主:
请说一下型号 假如正常电流是800A 那应该选多大的电流互感器 和热继电器  请高手指教 最好有个图纸 谢谢

网友J:
用1600\5A的互感器,在接一个电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E:
6楼说的很好,我们厂的水泥磨就是380KW电机,用的是液体启动柜,开关用的是DW15自动开关。短接开关用的是CJ20—630接触器,

网友K:
建议用水阻柜   如果是空负荷启动的话那就用星三角起动或自耦减压起动  400KVA的变压器小了 用S7(S9)型600KVA的变压器是最好  老式变压器可以超负荷但是铁耗大需要安装300KVar电容补偿柜

网友L(2009-10-12):
用我公司的水阻柜吧,启动电流可以限制在额定电流的1.3倍以内,如果楼主不想换变压器,用我公司的水阻柜可以启动!襄樊金顿电气有限公司   赵工   QQ121039717   13697229801 需要了解的话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