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

楼主(2009-08-27):
能不能用HMI像控制变频器一样控制伺服电机...HMI没有发送脉冲和模拟量的能力,谢谢

网友A:
触摸屏可以直接和伺服通讯控制

网友B:
呵呵;
HMI不是通过发脉冲控制伺服的,如果不用PLC,而HMI支持对应的伺服直接连接,是通过通讯方式,HMI将数据直接传到驱动器内;

楼主:
小弟还是有点不明,变频器可以传送相应频率控制它的速度,伺服传输什么性质的数据来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弟还是有点不明,变频器可以传送相应频率控制它的速度,伺服传输什么性质的数据来控制?
如果是位置控制,传输的就是脉冲数量

网友A:
看看手册中伺服常用的三种控制方式,都有说说明和接线图的,看完应该能明白是什么信号来控制的了

网友D: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触摸屏直接伺服通讯,那它发送的是什么信号?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发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A:
通讯是协议
怎么控制,能控制哪些东西要看具体厂家的产品
三菱的伺服和人机可以通过通讯直接读写参数,监控伺服报警等操作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fumz78&id=67436

网友E:
HMI的可靠性与驱动器或PLC相比,还有一些差距

网友F:
可以的,但要用于速度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