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7):
LAY5-BA45(红)(德力西)平头按钮
LAY5-BA35(绿)(德力西)平头按钮
LAY5-ED21(德力西)两段选择开关
LAY5-ED33(德力西)三段选择开关
LAY5-BS545(德力西)急停开关
TWF-10L1R, 110V(天得)警示灯

这五种东东可不可以用更便宜但是质量可以的替换?

网友A:
可以,只要接线正确就行.

楼主:
能不能帮我选择下,我这里找不到的!万分感谢啦!

网友B:
肯定可以,找个便宜的不知名的国产来代替,电子城里去转转,很多买这个的
选择时质量自已要把握好了

网友C:
只要控制功能不改变,就是可以的。

网友D:
市场多的很。

网友E:
德力西的电器质量不错,电器别省钱。

网友F:
警示灯和三段选择开关要用好的,其它用一般的就行,三段开关容易坏。警示灯也是。况且是110V的。其它的无所谓了。

网友G:
德力西的本身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H:
再便宜,还好用吗,德力西已经够便宜的了。

网友I:
德力西已经算的上是便宜的了!
还有什么比它便宜而已质量行的?

网友J:
呵呵,欧姆龙,施耐德.穆勒,ABB,都不错呀

网友K:
便宜的是有,但要考虑安全

网友L:
这些东西机电市场很好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