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7):
大家好,近期厂里刚上一套500KW中频炉,出现变压器有噪音,设备经常跳闸。谐波很高,无功用电量大电费高。比较头疼,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请指教。

网友A:
我公司是搞铸造的企业 用两台350KW中频电炉,刚进厂的时候使用中谐波很高电流不正常 配电室电容爆炸 ....现在单独用变压器(不并联运行)切除电容补偿柜 使用正常已用多年  .

楼主:
我公司现在就是单独一台630KVA的变压器供电。电容补偿柜不用时,就是切除的,主要无功电量大呀。电费罚款厉害呀。

网友B:
以上问题是中频炉由于运行过程中,产生大量谐波造成的,我们加装设备解决过多台这样的问题,同时功率因数补偿到0.95以上,通过测量中频炉的运行参数,计算相应的谐振点。就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C(2010-01-20):
加带电抗器的电容无功补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