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7):
现象这样,本电控柜有台110千瓦的变频器,煤矿通风马达用。
在厂里没大马达试机,只好找小马达代替,可是马达容易烧毁。表现在启动的时候有抖动。
我是这样想的,马达380电压,变频器输出50HZ380V。这个时候小马达没负载,电流应该是马达的空载电流,然后马达增加负载,然后,马达内电流增加。小马达的负载只是小鼓风机。
不懂的即是,为何低频启动是抖动,马达烧毁,难道大变频器启动输出必须试机标称功率,的电流来启动。不懂。请高人指教中。。。可以直接加QQ435897383 注明变频器。

网友A:
是不是低频特性不好啊

网友B:
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控制配合关系没有搞好。变频器不在大,而在于是不是能建立与电机适配的控制模型。模型建立的不好,控制自然就不好,就容易出事。

网友C:
主要是这样就没有了过载保护
而且变频器有可能做了低频补偿。

楼主:
正解。我想也是。加入了低频电流补偿,大马达启动电流大

网友D:
电机参数要根据电机铭牌来设定,并做好自学习!如果这些都没做变频器不会保护电机的!变频器大些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