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法能快速查出短路点嘛?

楼主(2009-08-27):
今天为了查一个短路的插座我花了一上午!一个一个查,查了10几个插座才查出来!
有快速查的方法嘛?

网友A:
这个难,如果有图纸或者知道线路的来龙去脉,可以分片、分段来查,否则只能是一个一个的查了。

网友B:
支持二楼的说法,这个没有捷径.

网友C:
支持二楼方法

网友D:
应该有,在开关出线的相线或零线上串接1KW的负载(比如电炉),如果有插座短路,线路上有电流,用钳形表测出哪个插座上有电流那只插座就是短路。

网友E:
应该有,在开关出线的相线或零线上串接1KW的负载(比如电炉),如果有插座短路,测此插座线路上无电压,反之有电压。

网友F:
要知道具体在哪个插座还不是要一个一个的查

网友G:
不明白,插座短路,一上电,马上就烧掉了啊。又不是断路。
检测短路,直接在进线的上用万用表测量电阻,电阻为零,则短路。
是不是我没理解楼主的意思。

网友H:
6 L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6 L 好方法,学习了。
是我不明白,还是这世界变化快?插座短路能合上闸吗?

网友E:
10楼朋友:如果能合上闸还叫短路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6 L 好方法,学习了。
是我不明白,还是这世界变化快?插座短路能合上闸吗?
呵呵,不是说了在线路上串接个负载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6 L 好方法,学习了。
是我不明白,还是这世界变化快?插座短路能合上闸吗?
是你不明白.哈哈

网友K:
一个一个的查吧

网友G:
从来没听说查短路是用加负载这种方法来检测。遇到高手了

网友L:
哈,我有,不过要胆子大,找几个人观察各插座,再送电,看那个“放炮”那个就是了。

网友M:
可以用2500的摇表在进线端接上给加上电压,有放电出现就能查出那一处短路!

楼主:
短路能合上闸我算你行!!!
看来只能慢慢查。。。

网友N:
6楼方法好,理解难

网友H:
仔细想了下,6L的方法好像是不行.只要有一个插座短路了,应当所有的插座两端都是等电位点了.都没有电压.没有电流的才是没短路的.

网友O:
高手们说说清楚啦、、、、

网友P:
6L方法应该是可用的

网友A:
6楼的方法虽然正确,但是前提仍然是对线路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否则,还是要逐个检查。附图如下,当4路出现短路,此后的插座将没有电压,而前方的插座会有电压。

网友H:
23楼,我还是认为1、2、3路应当也是没有电压的。1、2、3、4、5、6路上面的接点是等电位点,下面的接点也是等电位点,所以当4路短路后所有的插座都是没电压的。应当是5楼说的量电流是对的,当4 路短路后,在4 路可量到电流,而1、2、3、5、6上量不到电流,只不过这个方法也比较麻烦。

网友Q:
最快的方法就是积累丰富的经验,靠经验去判断.

网友F:
查有没有短路方法有多种,但要查出具体在哪个位置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23楼,我还是认为1、2、3路应当也是没有电压的。1、2、3、4、5、6路上面的接点是等电位点,下面的接点也是等电位点,所以当4路短路后所有的插座都是没电压的。应当是5楼说的量电流是对的,当4 路短路后,在4 路可量到电流,而1、2、3、5、6上量不到电流,只不过这个方法也比较麻烦。

呵呵,你说得对,一时疏忽,这样是量不出电压的。

网友R:
可以采用分段法(对分法)查找:先断开1点(二分之一处)测量左右段是否短路。再在短路的那一段的二分之一处断开测量,,,,,,!!

网友J:
我们一般是采用对线灯(二节1号电池加一小电珠自制)先接在插座电源上,有短路灯就亮,然后再用分路(或分段)断开法查找.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免因回路有其它照明灯具造成表计测量有读数难以判断,因为对线灯电压低,只有金属性短路才亮.

网友S(2009-10-03):
觉得29楼的方法可以。

网友T:
用电炉的方法不行,刚上电就跳怎么量?

网友U:
刚才看了 ,大家提出很多处理办法!
用电流测量就是太麻烦了!  对吧! 串联一个负载那样你测量起来有多麻烦啊? 那样你得一个一个的去测量啊?
只有 分段测量是对的,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哪一段有短路得就知道哪一段了!
这样既减少了测量范围又减少了测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