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谢谢``

楼主(2009-08-27):
想在proface上设置一个隐藏的按钮``就是说在外表是看不出来的``但它实际是存在着那个位置的``等人按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就会动作`比如说什么画面跳转``动作输出之类的``

网友A:
你选择形状的时候可以选那个透明的按钮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这样 ``?晕``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呵呵 ```

网友B:
高手,一点就透

网友C:
3000 的gp 可以选择元器件透明, 2000 的用T-TAG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000 的gp 可以选择元器件透明, 2000 的用T-TAG就看不出来了
2000的虚线框按钮也是可是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