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

楼主(2009-08-27):
请教型号为BLJ18A4-8-j/DM的含义。

网友A:
18----直径mm
8-----检测距离mm

网友B:
知道品牌,再对照型号的定义,这样讲是不是太武断了,那A4又表示什么意思。检测距离2MM,4MM的也有,怎么确定是8毫米。

网友C:
呵呵,你只能比对厂家的选型表才能正确理解各个符号的定义

网友D:
其实,有用的参数就是探测距离和外形尺寸,还有就是NPN或是PNP的,其他字母应该是系列号,没啥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