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房配电线路

楼主(2009-08-27):
车间要重新布置厂房,想弄成3相五线制,另外还有一相单独的照明电,不知道这6根线的排列顺序有没得规定?

网友A:
建议你将照明电再加上一条零线,方便控制及安装漏电保护开关。排列顺序动力线路黄绿红兰、照明线路、地线黑色。

网友B:
颜色的规定1.http://blog.gkong.com/doWnlOaD.aSpX/GB7947.PDF?fIlE=uploadfile3/200942022246105.pdf
2.http://blog.gkong.com/doWnlOaD.aSpX/电工成套装置中的导线颜色.PDF?fIlE=uploadfile3/2009420222757650.pdf

网友C:
排列顺序:三相火线、地线、零线、单独照明火线。

楼主:
恩,我是这样想的,3跟动力火线,一根照明火线,一根零线,一根地线。 有可能地线和零线公用一根,弄成TN-C系统

网友D:
地线和零线分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地线和零线分开
还是分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