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PLC

楼主(2009-08-27):
最近一个工程,用的台安的TP-03 14SR  发现有二重线圈的话 只能有一个可以用。 我说说
我用X0 的常开常闭实现自动手动的转换,用X1 X2 X3 分别控制三个电磁阀。X0的常闭为自动控制,X0常开是手动控制。模拟的情况下,只有自动运行,手动运行不了。怎么回事?检查程序说有输出的二重线圈。

网友A:
好好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和三菱的基本一样的

网友B:
那就是程序问题了,手动自动分开控制一个输出?
先把双线圈排除再试下吧

网友C:
双重线圈,只能其中一个线圈能动作,比如前面一条指令输出点动作了,后面又有一条指令是关闭的,那么当扫描到第二条指令的时候,输出就关闭了。很可能你根本看不到有输出。

网友D:
把程序中的输出点分别用两个中间继电器替换;
然后在总程序用这两个中间继电器再控制你的输出点就行了;

网友E:
要先理解PLC的输出方式,是在一个扫描周期结束后才输出的

网友F(2012-03-30):
tp-02软件  发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