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7):
我用一台22K的变频器带2台7.5K的电机,2台电机共同作用提升一个大约1吨重的工件。通过调节“转矩提升”的参数(实际就是调节启动时的电压)可以让电机在低速启动的时候提起工件,但是在下降的时候本应该是重力做功的,但感觉好像电机在做功,而且下降非常吃力,变频器监视电流非常大,然后就过电流跳闸了。
希望各位高手帮忙解决,若还需要具体数据可以跟帖,我继续补充。困扰很久的问题了!

网友A:
1.这应该是两个参数,一个是上升沿一个是下降沿。这个不知对不对。
2.你调节参数让电机低速启动,也就是相当于是降低电压,增大启动时的转矩,也就是启动时的电流非常大,如果这个时间非常长的话,肯定要跳闸,建议把时间常数变小。

网友B:
2楼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应该是两个参数,一个是上升沿一个是下降沿。这个不知对不对。
2.你调节参数让电机低速启动,也就是相当于是降低电压,增大启动时的转矩,也就是启动时的电流非常大,如果这个时间非常长的话,肯定要跳闸,建议把时间常数变小。
我参考变频器手册上设置的饿“转矩提升”的参数,其原理是提升启动时的电压。我可以通过设置两个参数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我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下降反而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