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7):
桥式行车大车用西门子440变频器制动用接触器不释放,排除接触器故障,一台电机可以正常运行另一台电机无制动,电机是正常的。

网友A:
能把控制电路传上来,让大家看一下吗?

网友B:
需要具体的说明故障情况。比如,不制动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要打开接触器?不太清楚你的控制结构。一般制动状态是自动投入的,不用打开接触器。你的接触器是控制抱闸的吧?

网友C:
讲的相当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