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7):
最近已坏了五个CPU 两个300的 三个400的 现象相同 CPU所有的指示灯都闪烁 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自己能修复吗?
有一个400的cpuSTOP指示灯一直亮 不管cpu钥匙处在什么位置  还能修好吗?

网友A:
估计没戏了。我们这边的西门子CPU也坏了,还好在保修期内,可以更换。说到这个我想起一事研华的工控机老坏,特别是近一年的工控机。问研华厂家人员,人家说,现在推行环保了,不能再用铅了,因此就容易被腐蚀。那这样说,防锈漆没用了,我看还是别用工控机了,一台七千多,还不如用家用机,一两千的配置就可以。

网友B:
这么多?不会这么巧吧?
是不是你没有下载诊断块,才停机的?

网友C:
没这么巧合吧,人家做这个产品,没这么容易坏吧,拿去检修一下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D:
你确定是硬件坏了?

支持3楼观点!

网友E:
呵呵;连上电脑查看故障代码;

网友F:
西门子S7300/400系列硬件设备是很有质量保证的啊
我是89年就用西门子的设备,到现在也没有遇到你说的现象的啊.看我的资料吧

网友G:
连上电脑查看故障代码,程序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H(2009-09-26):
西门子的东东不可能那么容易坏

还请你好好查查

注意你的工作环境

网友I:
西门子的东西对电源要求较高,对信号屏蔽方面更甚;我曾经遇到过由于屏蔽松动产生故障;
另外,能否查看一下周围环境,是否存在干扰;
连换这么多次,应该存在外部原因!

网友J:
支持9楼观点!

网友K:
PLC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东西
看看你的供电吧
是不是烧坏了

网友L:
支持楼上几位观点

网友M:
可能的解决办法:

将电脑连到PLC, 在线查看:

1. 诊断中断组织块OB82, OB85, OB86 是否已在CPU里面? 没有, 则下载这些OB块!

2. 编程故障组织块OB121 是否已在CPU里面? 没有, 则下载这个OB块!

3. I/O访问故障组织块OB122 是否已在CPU里面? 没有, 则下载这个OB块!

4. 在线查看CPU的错误诊断信息, 并分析自己的S7硬件配置和实物安装情况.

网友N:
西门子CPU模块没有那么容易坏,你可以排查排查。真是模块坏了的话,说明你的外部有问题。程序问题的话不会烧CPU模块的。

网友H(2009-11-10):
你买的是否以旧充新件啊???

网友O:
不知道楼主现在把问题搞清楚了没有?

网友P:
就是,楼主也不说一声,问题解决了吗?
如何解决的

网友Q:
学习下 来看看热闹

网友R:
我现场就出现果你说的情况,指示灯频繁闪烁,更换新CPU没问题了,但我拿回实验室,根本就没任何问题。我只知道,现场接地不好,外部原因占绝大多数

网友S:
这种现像跟200亮SF灯差不多。可以修复。西门子估计是不修的只接换CPU板。我这可以修复。有需要联系   025-86899877  伏子成

网友T:
请问S7-200 CPU的“扩展模块”能否连接电脑查看代码来检查硬件错误?谢谢!

网友U(2012-08-13):
西门子CPU313C-2DP模块   坏了   指示灯都没有亮!   请高手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V(2012-12-04):
引用 网友T:
请问S7-200 CPU的“扩展模块”能否连接电脑查看代码来检查硬件错误?谢谢!

可以!但只能是简单的!

网友W:
外部原因引起的,你供电电源是西门子原厂配套的吗?一般情况下,过载造成的因素较小,大多是有谐波造成的,建议你增加一个进线滤波器